楼主(2010-10-05):
  我一店面,  400平方

               5匹空调三台,室内照明70W一只的金卤灯200只,

进户线三相选多大的线啊?   总空开选多大的?      如果要用三相漏保,  该选多少安培的?

 谢谢  急~~~~~~~~~~~~~~~~~

网友A:
6平,差不多了

楼主:
你每开玩笑吧, 5匹的空调就三台了,

网友B:
冷气:0.735X5X3=11KW;金属物卤化灯:70WX200=14KW;选择导线的时候应该要有一定的预留量,因此应该选用25平方铜线;总空气开关安全使用量为0.8。应该使用100A的空气带漏电系列开关。各分路空气开关按照负荷实际功率选择。

楼主:
, 谢谢, 请问, 是用25的电缆线 ,还是25的单芯线呀

 100A的空开  是选择黑壳的塑料式断路器,,  还是普通正太的三相漏保

网友B:
一般入户线都应该使用BVV双层绝缘电力电缆,不应该使用RVV系列的,毕竟RVV是护套电缆,载流能力不如单芯的BVV,漏电开关建议使用三相四线的黑色塑料式断路器。

网友C:
我觉得6平方的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需要留有余量用是10平方的足够了。因为是三相,必须均匀分配到每一相。你要是怕不安全用大的也行啊。根据经济情况来的。

楼主:
我做了另外店,100只 金卤灯    两台 5匹的空调

用的是十平方的单芯铜线,  满负荷,电线有点热呀, 每一项的电流是 28A  33A 31A

空开是100A的正太 漏保

网友D:
进线有25平方的单根导线,空开用100A的  漏保

网友E:
空调的电流,5*0.8=4A*3=12*5=60A
照明的电流忽略不计
金的电流以每只200w*200=40000w/220v=19A左右
合计大概就79A你就买黑壳的塑料式断路器100A的,大功率的我不建议用漏保的,老是跳电很麻烦的
电线用25平方的就可以了,1平方大概有4-6A的承载
以上是两相的。
3相的话可以小一点15平方就合适了,零线最好多分几路

楼主:
肯定是用三项电

您的意思是零线多放一根是吗》?

楼主:
进户线,我零线能拉几路呀???

网友F:
三相四线
玲线一路
余了空调,灯,你说另外一家是十平方的线有点热,实际上没有考虑插座等带负载?
还是??
用十五平方吧

网友G: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越大越好,若是合理分配负载的话6mm²(铜芯线)或25mm²(铝芯线)就够。

网友C:
看来实际情况千变万化的啊。如果按照有效载流量10平方的铜线可以带50A的电流,25可以带100A了。用起来就不是这样了。这次又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