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比如一台设备,用IO控制卡来进行输入输出,控制程序用VB来写,但由于VB是事件驱动方式,我想像PLC一样循环检测其输入状态进而进行相关的逻辑控制

程序结构是不是在程序里面加一个死循环,然后再调用板卡的输入检测函数,从而进行相关的控制???谢谢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楼主的时间是不是很充足,或者说是多余? 直接用PLC做逻辑控制.VB编写通讯的程序代码直接和PLC通讯监控,进行控制就好了..

要源码我可以给你

楼主:
哦,是这样的,因为该设备用到了视觉系统,我想利用其本身的电脑系统,只需加一块板卡就行了,也无需进行PLC,触摸屏之类的了,主要是想省麻烦

网友B:
你可以加一个timer,周期检测也可以。VB不支持多线程,最好别用死循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但不知道TIMER控件的时间间隔设定在两到三毫秒误差有多大,我想保证它的实时性

因为一般的PLC的扫描周期也就两到三毫秒

网友B:
你的精度似乎有点高。timer的精度并不是很高。
或都可以使用api的timer试试

楼主:
楼上兄弟的办法我小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不知楼上的兄弟可否将联系方式告诉我,想好好向你请教一下
我的QQ:476961893

网友C:
这个时间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要想保持很严格的实时性,很难

网友B(2010-11-12):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的办法我小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不知楼上的兄弟可否将联系方式告诉我,想好好向你请教一下
我的QQ:476961893

请教不敢当。我不玩硬件。只是有空玩玩程序,写些小软件,方便自己。

网友D:
以前用板卡的时候好像有中断触发事件的。

网友E(2013-11-16):
回复 网友A:
有VB和PLC MODBUS通讯的源程序吗? 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