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看到直流电机,看到上面有黄,黑,兰,红四根线,我想问问大家单相直流励磁电机的正反转的控制是怎么控制的。单相直流励磁电机进去的四根线控制电机的什么?

网友A:
直流电没有相位的说法,直流电机控制正反转一般调换电枢电压的正负极

网友B:
是呀,交流电机才存在这么一说

网友C:
改变电枢电压的极性即可实现直流电机转向的改变。

网友D:
你测一下是不是直流它励式电机,如果是哪:二根可能是励磁线圈、另外二根可能是电枢。要想正反转只要改变电枢电压的极性即可实现直流电机的转向。

网友E:
是说给直流电机励磁供电的电机(发电机)?还是直流电机的励磁整流?这个没有交代清楚呀。

网友F:
是两个绕组,一个是励磁,一个是电枢。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分开;然后电枢接主回路,励磁接调速回路。记忆中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