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各位高手:
       小弟现在要用一根fro-face与omron plc通信线,不知如何接线,请指教,谢了

网友A:
PLC具体型号?

网友B(2010-12-02):
好好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有详细的图 说明的

网友C:
一般是 23交叉
GP侧45短接,PLC侧78短接
GP侧7接PLC侧9.
具体看GP型号和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