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在380,220电压等级下,纯感性负载,和纯阻性负载的每千瓦电流的计算。

网友A:
代入公式便可以求得,感性跟阻性不同的是,感性后面的功率因素一般是0.75-0.9左右,而阻性功率因素为1。

网友B:
还是欧姆定律,只不过是阻抗概念的欧姆定律。

楼主:
恩,慢慢学习,多谢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C:
继续啊,师傅们都来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