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0-10-06):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的变频器,一般设置参数都有哪些,比较基本的

网友A:
这个要看说明书。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一个特点,说明书写得很专业,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门槛知识,但是,他写的很全面,基本可以告诉你使用的各种方法和问题。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说明书都由浅入深。要想上手快,就通过《启动》章节,按照流程设置参数,操作调试,即可把电机转起来。

楼主:
无论什么变频器他都有一些基本的参数设置吧,

网友B:
呵呵;如果你只是让电机转起来,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机铭牌数据是最基本的。

比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功率因数;额定转速;额定扭矩;最高转速;过载倍数等等

网友C:
一般就输这些基本参数

网友D:
通常不管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需要设置的常用参数有: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过载保护电流,启动方式,速度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最大工作频率,停机方式等

网友E:
变频器常用传感器HFK-PS,有需要资料的请和我联系,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电压传感器

楼主:
编程电缆
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要多少钱啊
想要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