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步进状态图和梯形图怎么转换?在状态图的开始,有M8002等做初始脉冲,下一个就是状态指令S0,怎么写成梯形图,有时候S0后面没有输出,那需不 需要做驱动输出Y0。
      STL和SET,在状态图写成指令表的时候,LD后紧接着是SET,后面就是STL,为什么SET和STL要在 一起,请各位大虾能不能将这两个指令做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A:
   如果是SFC与梯形图的相互转换,可参考这个帖子:FX2N步进梯形图转SFC程序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2507
   根据SFC,直接写出梯形图,应当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A:
   步进状态图?在状态图写成指令表的时候?哦,还不是SFC吗?

   “有M8002等……输出Y0”,则可以是LD M8002、SET S0,STL S0……;S0后面有不有输出,根据要求而定,不一定要“补充”Y0。
   如果将状态图,翻译成了指令表,则梯形图就出来了。

网友B:
呵呵;你可以在梯形图中编写;

网友A:
“为什么SET和STL要在一起”,因为它们本来就该在一起。
   用一个梯形图说明,参见附图1;我也知之不多,只能大致说一下。
   附图2是其对应的“状态图”(不知画得是否对),指令表可由梯形图直接转换得到。
   状态转换,发生在执行SET指令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