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台达ASDA-B伺服放大器编码器插口定义:                                                         三菱MR-E伺服放大器编码器插口定义:

端子名称                  含义                                                                                     端子名称                         含义

PIN  1                       /Z                                                                                       PIN1                                  P5

PIN2                         /B                                                                                       PIN2  、10                        LG

PIN3                         B                                                                                        PIN3                                 MR

PIN4                         A                                                                                         PIN4                                MRR

PIN5                         /A                                                                                        PIN5  、6、9                    /

PIN6、7                  GND                                                                                   PIN7                                MD
PIN8                        DC+5V                                                                               PIN8                                 MDR

请问以上2种编码器的原理一样吗?伺服上电时是不是伺服放大器给电机的编码器提供+5V的电压?MR、MRR、MD、MDR各代表什么信号?若在位置控制模式中三菱的P5、LG、MR、MRR、MD、MDR都必须接线吗?台达的A、B、Z相需不需要全部接线?

谢谢!!

楼主:
三菱、台达伺服编码器连接图

楼主:
我靠!编辑好的文档复制到主题贴上怎么这么乱呀?呵呵,看来还是发图片比较直观。我想问的是同是交流伺服电机,三菱和台达的接线好像有很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原理一样吗?位置控制模式时所有端子需不需要全部接线? 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B: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接线最好还是买原装的,有时自己做的如果没接好,很容易损坏电机的。

网友C:
编码器的线都是做好的,用现成的好

网友D:
编码器接线回复
三菱使用的是省线式编码器,采用串口通信方式进行数据传输。而台达AB,B系列使用的是A\B\Z常见的差分信号输出。台达A2和A+系列也是采用串口通信方式传输。虽然原理不一样,但是你只要按照说明来焊接做线就可以。  我们都只自己焊接,并且客户要求我们做线的话,也给制作。只要焊接专业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放心使用。  也可以咨询我公司。北京微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wedotech.cn,下载更多伺服资料。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师傅们的热心回复,使我对伺服编码器有了一定 的了解。另外,我还想了解下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端子直接在插口处短接好?还是经过屏蔽线短接好呢? 好像听别人说最好不要从端子处端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不吝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E:
信号线尽量不要乱用电缆,因为不同的电缆电线的阻抗不一样,线太长,信号衰减太大了,控制器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