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现在手上有一条  USB转232的串口线  还有一个欧姆龙20针的铁头   在网上找了种接法  连不上   哪位好心人能否告知正确的接线图  不胜感激!    邮箱   dxqhf@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手上有一条  USB转232的串口线  还有一个欧姆龙20针的铁头   在网上找了种接法  连不上   哪位好心人能否告知正确的接线图  不胜感激!    邮箱   dxqhf@163.com

TPM1是台制品,而CPM1是大陆品,因此他们是完全一样的。

接线图:

如果你仍然不能接通,请审视你的接线是否正确以及你的USB转换电缆的兼容性。

网友B:
CQM1-CIF02,这是电缆的型号;

楼主:
谢谢  1楼图  现在已连接PLC了

楼主: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这个CPU怎么选呀   我的PLC是TPM1A  30CDR
搞了半天程序也写不进去  最后的END指令也不知道怎么写   本人刚学 望各位前辈指教下  不胜感谢

楼主:
又摸索了个把钟   终于搞懂了    怎样写入程序了

网友B:
30就选CPU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