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丹佛斯VT2800变频器维修请教,有图

楼主(2010-10-07):
我把模块拆了!想测6路的波形,运行起来后,只有GZ.GY,GX有波形。GW,GV,GU,点没找到测试点,GW,GV,GU分别对W,V,U,没有波形的,找不到原因!但是我知道把模块装起来就会有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还请各位老师指点小弟,模块的型号是P540C0102,没找到PDF文档,就标在模块上了!

网友A:
你保证这个板好的,即装上模块是正常运行的。不装模块的情况测下图三个电容的电压,如果是没电压的我就知道了怎么回事。

楼主:
我把模块装起来了,三相电压输出正常,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模块不装的情况下为什么上桥没驱动,之前也碰到过!找不到原因!来这里请教下!

楼主:
如果电容那没电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没拆修过这种机,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因为他的电源不同,参考下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4191

网友B:
和这个是一样的,有图有原理解说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1011

网友C:
先应该参考一下4楼和6楼朋友给出的原理图,找清驱动IC正\负供电回路, 可能拆除模块后,供电回路也被阻断了吧.顺一顺电路板,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找出原因的.
楼主多顺顺电路,动动脑筋.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2011-09-10):
如楼上两位说的一样 上桥电压没有模块没办法形成

网友E:
不上模块的话,你是上三路没有驱动电压
把N跟UVW连在一起,就有了
因为上三路触发电源负端是通过下三路IGBT导通,才有电源!
其实这种电路六路触发电源是同一路!不过是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F:
上面都说的很对,9楼说的很好。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G:
因为还需要飞线,就这样是测不出上桥的波形的。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网友H:
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