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对于大型机器,柜子到现场的线路留的余量有点大。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剪断,有的说盘在线槽里面。研发的说,盘在线槽里的话,千万不要盘成环形,容易形成电感,对线路自身和周围信号线有影响?他说的对吗?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的。我们的也盘了很多。但是那种通讯的可能不能盘。动力的控制的应该可以。

网友B:
盘起来吧

网友C:
不要太多啦  盘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大型机器,柜子到现场的线路留的余量有点大。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剪断,有的说盘在线槽里面。研发的说,盘在线槽里的话,千万不要盘成环形,容易形成电感,对线路自身和周围信号线有影响?他说的对吗?
他说的也对,有时盘的太多对周围信号线有影响的

网友E:
通常并无大碍

网友F:
盘起来还是可以的,如对信号干扰要求不高

网友G:
综合以上各位的意见,应当是视情况可以适当盘,但须注意防止带来的问题(电感)。

网友H:
三相平衡的话会产生电感吗?

网友I:
强电电缆盘起来相当于“空芯电感”,对抑制噪声反倒有好处。

网友J:
盘起来对电力工作没什么用处,何必盘起来。

网友K:
如果是尾端 就可以

网友L:
盘上没问题,它们没有成回路

网友M:
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过别躲了

网友I:
按道理讲,线缆越短越好。如果留有余量,可以盘起来,如果裕量太大了,还是裁剪掉的好。量身定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