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吊其中的一个电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楼主(2010-10-07):
这个是变频器吧!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啦!它的线进上面的变频器
再来张
人生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看你选择表演还是逃避!

网友A:
可能是断路器,图片不是很全面。

网友B:
过流继电器

网友C:
功率控制器?

楼主:
中间位置里面还有三个电容哪!三相电并在上面!
人生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看你选择表演还是逃避!

网友D:
莫非你用的电机是绕线型电机

网友E:
不会是软启吧

网友F:
没看到变频器;

网友G(2010-11-07):
断路器吧

网友H(2012-02-04):
奥力通的行车

网友I:
最上面的象个电容柜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吊车的刹车系统,应该会接到变频器上。

网友K:
整流装置

网友L:
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