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三菱G970传入程序后进入不了工作界面

网友A:
显示是什么?

网友B:
下载了程序后,有没有和PLC连接,通讯设置有没有设置正确
要以上的操作好后才能显示的

楼主:
必须与PLC连接吗?谢谢

网友B:
你写的是G970,有这型号吗?
如果是A970的触摸屏,要和PLC连接了才能显示

楼主:
在电脑传输后不能直接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