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do
 {
  for(a=0;a<50000;a++);
   P1^0=0;
   for(a=0;a<50000;a++);
    P1^0=1;
  }
 while(1);
}
为什么编译通不过呢?谢谢指点goodmanxie@126.com

网友A:
你的NEXT在哪里

网友B:
这部与郭天祥的程序差不多  While (1)zhe 有问题

网友C:
不太懂,但是如果在main()外边设置位sbit a=P1^0;
再在main()中写a=0;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就不行。还是求解

网友D:
reg51.h里面有给P1^0定义吗?
好像只给P1定义了吧。那你要操作P1^0,则要么直接操作P1(P1=0XFE),要么像你说的先进行位定义再来操作了。

网友E:
错误的太多

网友F:
reg51.h里面没包含P1^0的定义。

网友G:
#include <reg51.h>
sbit D1=P1^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do
 {
  for(a=0;a<50000;a++);
   D1=0;
   for(a=0;a<50000;a++);
    D1=1;
  }
 while(1);
}

网友H:
单片机程序,看不懂。
呵呵

网友I:
缺了p^0的定义

网友J:
根本不是程序。
多看书上的例子是怎么写的!

网友K(2011-03-31):
解答
你的问题出在如下两行语句上:
P1^0=0; 和 P1^0=1;

Keil中不允许直接使用像P1^0这样的位,如果要用,需要先用sbit定义一下,改后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aBit =P1^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do
 {
   for(a=0;a<50000;a++);
   aBit=0;
   for(a=0;a<50000;a++);
   aBit=1;
  }
 while(1);
}
试试吧。

网友L(2013-09-09):
诚意转让国内一流厂家变频器整套技术方案/伺服驱动器全套源码方案:
包括:软件源代码/硬件原理图/PCB/样机/技术支持
快速生产产品,或者二次开发都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