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28M

楼主(2010-10-07):
公司今天到了4台FX3U-128MR/ES-A的PLC,看了下.输入端有个S/S端子,看了下说明书,有分漏型和源型.2种S/S端子接法不一样.那我这种型号的PLC属于漏型还是源型呢.

网友A:
呵呵,S/S 你可以接电源的+ 也可以接-  取决与你自己...

网友B:
漏型还是源型是指你接入PLC的输入信号,根据外部输入信号的不同,PLC接不同的线

网友C:
S/S接24V电源+或-要看使用的X端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型

网友C:
具体接线图参考如下: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指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