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我们用的是fanuc O-T系统,在DNC在线加工时用的传输软件是PCIN,刚开始的时候加工还可以,用了两个多小时,到了最后我们发现总有个087报警,维修手册上说:缓冲器溢出,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11-02-06):
要改个参数,我忘记是哪个了,你自己查下,就是那个关于缓冲程序段数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