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检测工装

楼主(2010-10-07):
大家好,有一种零件(硅钢片),材料是铁片,高度有20层0,5mm的铁片叠加起来的。如果多层,零件在注塑时会把模具搞坏,如果少层零件功能失效。
由于生产中容易多层或少层,我想设计一个工装能自动检查该零件的高度,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探测器来检测。精度能达到0.3mm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记得有一种用来数硬币的工具,跟你这个的需求挺接近的。   检测,我觉得可以用步进电机+螺杆+精密接触开关来做,现在螺杆的精度一般都还不错,0.3mm绝对没有问题。不过这样下来费用可能会比较高,应该还有更廉价的检测手段。

网友B(2010-11-18):
你铁片本身的精度高不高?

网友C(2011-01-10):
激光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