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我是搞西门子上,下位机编程的!但苦于没有编程取费标准,很多单位都在编程取费上与我计较多少的!所以求各位帮忙了!

网友A:
没有标准;

网友B:
应该按复杂程度,另外设备造价也要参考

网友C:
到定标书店买个预算规程看看。

网友D:
就不如 按程序的多少来收费

网友E:
按程序的点数来收费吧!

网友F:
按点收费比较合理。

网友G:
如果点多,按点计算.DI按1,DO按2,AI按2,AO按3倍,计数伺服的n倍.每点PLC编程/组态100元,上位机画面10元,报警10元,历史记录10元,报表10元,组10元,趋势10元,等等,分开来,每个价格低,用户没什么说的,总价就高了.这是我们n年前的取费.再加上调试修改费用100元/点.
如果点数少,只能按项目来收了.帮忙的要个1万元,不是帮忙的,5万以上10万左右,视程序复杂程度和调试难易程度以及收款曲折程度.碰上个刁难的用户,拖延要挟你一年半载的,估计还会赔.

网友H:
要看程序的复杂,最主要是看老板是否大方啦,不大方的话都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