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我用的是三菱GT1275做了一个界面,图标用X0做输入,Y0做输出。但是X0不能置位,只有靠Y0自锁才有输出。我设置的X0是置位。有哪位知道怎么设置的,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MI不能对输入进行操作,只能读取输入的状态,这是常识问题。

请将X0替换为M0进行操控。

网友B:
如楼上大师如说,改下。

网友C:
屏上用M0控制;
X0为PLC上硬件输入有效,屏上只能监控;

网友D:
用M辅助继电器来设,用X时,要么动作后被动作点能维持。

网友E:
各位的解答很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F:
用M辅助继电器来设,X输入被监视.

网友G(2011-06-07):
屏上用M0控制;

网友H:
如果 用PROFACE 的人机界面 就可以

网友I:
学习了,我这菜鸟今天还犯这错!

网友I:
看人家的问题,练自己的本事,请别忘了感谢!

网友J:
X0可以设置成点动或者是按钮自锁的,你到里面看一下,能够设置!

网友K(2012-04-11):
3楼滴对
并且有上位原件滴也不能置位
如X0--Y0那么Y0也不能置位只能从了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