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变频器面板不亮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07):
上面那个黄色的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正常的时候是常亮的,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面板是好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手册上说明了吗?
可能是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B:
呵呵;电源灯闪就是大问题了;
你可以找个PA02面板试一下能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