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PLC是三菱FX1S的 它的脉冲输出指令为PLSY K1 K2 Y000;里面的K1数最大只能输10000,如果当我们输10000时,带动我们的丝杆走了500MM,那我要走700MM怎么编程?输10000已经是最大数了,还是再在下面写一行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A:
K1中试指定频率的,和位置没直接关系的
K2是脉冲量,和位置有关系

楼主:
我刚在网上看了一个视屏说是把K2改为D0就是它的脉冲无穷大?(PLSY K1 D0 Y0)是这样子吗?我知道K1是控制速度的。电机的正反转 是不是这样子写程序的。是不是用Y3控制电机的转向?
|--|X1|----[PLSY K1 D0 Y0]
          |__________Y3

网友B:
K1频率1HZ,太小了吧;
后面的是脉冲数,如果D0=0,则一直输出;

楼主:
明白了,还有一问题没有明白.
程序这样子PLSY K1000 D201 Y000,当我的步进电转360度的脉冲量为2000个,丝杆的导程为10毫米,那我在触摸屏里输D201 为2000里丝杆移动10毫米.也怎么才做到在触摸屏里直接输D201 为10时走10毫米,这里面要用到一个什么运算命令?
跪求各位专家解答.

网友B:
呵呵;MUL乘法指令会用吧;

楼主:
谢了!知道了指令不会可以查手册

楼主:
还有一问题请教,书上说PLSY最多七步DPLSY最多13步,像做二轴移动平台很多点走、停怎么编程,还是另加模块控制

网友A:
7/13那是指占用的程序容量,不是指控制的动作
有多个点运动控制,那就多次运行这指令就可以了,只是每次这指令的脉冲数量和频率不同

网友C:
多次运行用DRVI/DRVA这两个指今比较好

网友D:
带IO地址输出的指令都不好用,主要是不能重复使用。象松下PLC,可以NN次的编写,松下指令就是用的数字输出地址的。
这几天我要用信捷PLC写一个6轴程序,弄得头都大了。主要是地址重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