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我有一个供水型三极液位继电器,高、中、低。以前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不知它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是怎么动作,是水到高位电极时常闭触点断开,水到低位时常开闭合还是怎样呢

网友A:
请先学看说明书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C:
估计楼主问的是JYB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其内部继电器有两组常开---常闭触点,其中2、3、4用来控制电机,2、3是常开,3、4是常闭;5、6、7用来接液位检测电极,5、6、7对应高、中、低电极。水到高位电极时内部继电器才释放,使2、3 断开。具体楼主可以去我的博客中看看:“JYB(714)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原理图”和“JYB(714)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的改进”。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28153

网友D(2010-11-19):
请先学看说明书或自己做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