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原题如下:
试设计画出接触器和变频器综合控制电动机正反转调速系统的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试选一种变频器,要求上限频率为50HZ,下限频率为10HZ,加、减速方式设置为线性,加、减速时间设置为5S。

如果是PLC和变频器综合控制还好说,这个“接触器和变频器综合控制”就把我弄懵了。

求高人指点解题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个人看法:
这些功能要求,一般的变频器都已具备,不用接触器都可以实现了。但考试是不考虑实际的,所以就加接触器(继电器)吧,思路有:一.接触器用来控制变频器的主电源。二.接触器用来控制正、反转信号的加入。(手动和自动都行,举个例:如正转工件移动到规定的位置时,通过位置传感器使接触器动作,而使变频器反转,工件又自动退回至原来的位置)。三.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端子功能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也可以做一些报警、控制的工作。不知这样的思路是否符合你们老师的“接触器和变频器综合控制”的要求?

楼主:
谢谢dlr的解答,我个人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