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工况:康沃G2变频器(15kw)带动11kw普通交流电机。变频器上电正常(交流输入389v,此时直流母线电压为560v),一运转直流母线电压就升高(快速升高到700v以上),报故障(加速过电压)停机。换了一台变频器(22kw,旧机),不再报加速过电压,而是报减速过电压。。。电机对地绝缘20兆欧。相间没测。
这台机器已经运行5年,已排除机械故障。

网友A:
第二台换上去的应该是正常报的故障。
可以把减速时间加长试试,或是接制动电阻。

楼主:
参数使用的是原来的参数。。。而且是自由停机

网友B:
加速时直流母线过电压,那是电机发电了。减速时直流母线过电压,也是电机发电了。一般情况,直流母线电压高是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了。可是你的问题好像不是,变频器自己报的故障,而实际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真的高,要监测下,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是我用数字表测量的。。按理说直流母线对数字表影响不大啊。。

楼主:
问题继续查找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是我用数字表测量的。。按理说直流母线对数字表影响不大啊。。
建议:1、用指针表再测量一下看看。
        2、试试把变频器数据初始化。
        3、换变频器还是不行的话应该再检查是否机械故障。

网友D:
4楼分析的有道理,减速时过电压,是电机发电了,可能为负载惯性大的原因.
但加速时跳过电压,有点奇怪(加速时更易跳过电流,也可能是负载惯性大的原因),数字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应该也是准确的,希望能看到最终检查结果.

网友E:
首先问你:报加速过电压前后,电机负载有没有变化?是否有干扰源?你的700V是怎么测出来了,
解决:调过加速时间吗?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直流电压,确定是不是误报警!
可能的原因是检测故障!

网友E:
报过电压有这几中可能:
1,电源电压高
2,减速太快--调减速时间
3,重物下降
4,外部干扰--更换检测

网友B:
对,楼上分析的可能的原因很赞同。加速时报过压,那就是干扰了。原理解释不通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本来昨天应该来报告结果。回来的太晚了。请原谅。原因已找到:电机内部有一点匝间短路了,电机的·一个绕组成了变压器,反馈回的电压造成电压升高,原来的变频器是好的。。。因为这个故障极少见到:电机对地电阻很大,相间电阻很大,就自以为电机是好的,走了弯路,不过以当时的情况也测不出电机匝间短路。按理说变频器输出应该电流不平衡得,当时就是没测出来。。。这就不可理解了

网友F:
我不是很懂这个,但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说错了大师们别骂我,据我了解,变频器的工作是以高频经过分频处理后得到的低频,比如说,在一个低频正弦波里由5个或11个高频脉冲组成,高频与低频的转换是用一个分频器,它负责把5个或11个高频脉冲变成1个低频正弦波,并且依靠外围元件滤除高频成分,·····有了这基础,再继续说,假如这个专门用来滤除高频的元件坏了或失效了(一般是高频电容),高频不能滤除或滤除不干净时,这个高频脉冲会沿着大功率模块传进电机,电机里面有线圈,在线圈里有高频脉冲时会形成逆程脉冲,是一个高压脉冲,这个逆程脉冲反回来再经过大功率模块的集电极和基极,最后给450V电容充电,使母线电压升高。
    解决方案,在没电情况下主要检查高频电容器,集成块外围电路,有电运行时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正弦波是不是有高频成分?

网友F:
哦,没有正确领会你的问题,献丑了,不过电机要是好的,你就得考虑上面这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本来昨天应该来报告结果。回来的太晚了。请原谅。原因已找到:电机内部有一点匝间短路了,电机的·一个绕组成了变压器,反馈回的电压造成电压升高,原来的变频器是好的。。。因为这个故障极少见到:电机对地电阻很大,相间电阻很大,就自以为电机是好的,走了弯路,不过以当时的情况也测不出电机匝间短路。按理说变频器输出应该电流不平衡得,当时就是没测出来。。。这就不可理解了
哈哈,找到原因就好了.电机绕组匝间短路后,加速中会反发电,使直流回路电压异常上升?记得前些时也偶尔听到这种情况,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又碰上了.看来是确实有这么回事!
但具体的故障机理要请教大家:为何匝间短路后会回馈电压呢?恳请明白的朋友,能够略为详细的解答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G(2010-11-30):
同问16楼的问题,希望高手解惑

网友B:
匝间短路,应该是造成三相不平衡。当时没有测出来还是就没有测呢?

楼主:
当时只测了2相,u相和w相,v相测量不方便,u相18A,w相17A

网友B:
我的观点,所以报“直流母线电压高”的故障,还是因为母线上有瞬间的dv/dt,其峰峰值超过了保护阈值。而这种dv/dt的噪声来源,是变频器输出因匝间短路引起的不正常现象所致。如果有示波器记录当时的波形,就能分析到匝间短路对直流母线的影响了。现在只能是分析或者猜测了。
我遇到过电机曾经没有接PE而报过压故障的情况。我想这和楼主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母线的扰动来自于电机干扰。

网友H(2016-08-27):
今天也遇到了    250kw的变频    带一个空电机     停止时560v直流电压    运行直流电压升高。运行到11赫兹,频率直接就掉下来  到3赫兹了    。如果设定值加大   就报 加速过电压      换了一台电机一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纳闷了   变频器监控的直流母线电压和实际测量的都升高

网友I(2017-10-10):
变频器的故障还是很多原因的,学习了。

网友J(2020-09-25):
看来不只我一个遇到啊。7.5kw普传PI8100A变频器停机监视母线电压540VDC,带0.55kw电机50Hz运行,母线电压快580VDC,万用表测量输出UVW电压却只有360Vac。已查IGBT正常,驱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