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AB的PLC机架上安装有多个槽,一般每个槽都有电源保护熔断器,每个槽上有近20个输入、输出接点,一般电气编程人员在设计时会将某一类功能相同的电器接在同一个槽上,例如将行程开关接在同一个槽上,通过程序编程实现操作现场机械部件的位移指示和安全限制作用,这些行程开关在现场分布散乱,甚至隐蔽,一旦有一只开关电源线出现接地等故障,该槽的保护熔断器便会熔断,在该情况下请老师指教两个问题:
(1)查找出现故障的行程开关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请具体讲?
(2)两芯的接近开关与行程开关在检查时方法是否不同?
谢谢,烦请老师指教!

楼主:
在线等了一上午,竟没有解惑的老师啊!

网友A:
1、首先要检查各输入点有没有输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输入点与共公点短接或开断。
2、接近开关是感应的主要是靠金属感应,行程开关是靠机械位移来输出的。

网友B:
我没有经验,提点想法;主要是顶一下帖子。
如果是短路故障,可以检查其电阻;
接近开关是晶体管的导通和截止,触点式的行程开关、是触点的接通和断开,检查时可根据其特点来。

网友C:
从原理上讲一般短路点对地电阻小,发现后短路后,应逐支路一路测量对比正常时的状态。建议你在停机时把每一回路的对地电阻测量好并记录下来,当出现一模板短路时可根据正常时的电阻值迅速对比找到故障点。

网友D:
没有捷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