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各位老师好:
   想请教一下各位对HMI中报警的画面的处理,我的问题是:在程序发生报警时,HMI跳至对应的报警画面,我设计有报警返回按键,保持型的,功能是返回主画面,但在按下后,经常返回不到主画面,有的时候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望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结合程序来看了,要看你这是的画面跳转是怎么来控制的,跳不回去,是不是条件没成立,或是以前跳转的条件还在成立

网友B:
我基本上是不专做报警画面,而是写上一段文字直接在主画面上显示出来,也不用翻页什么的。要做报警画面出非要做很多个故障累计,否则直接显示方式更为方便灵活。

网友C:
清除报警再返回主页应该可以。
我做的时候一般就是状态显示的页面有故障的灯或者文字,然后按按键进入到详细的故障画面。

网友D:
要确认报警后再执行

网友E:
报警消除后才会正常。另外你用的什么人机,不同品牌的人机报警的方式方法不一样的。

网友F:
肯定是没问题的

估计可能有些安全条件设计的不正确

网友G:
赞同wushulin,tigermu,监控画面,简单明了易实现操作是第一的.QQ空间,花哨是第一的.

网友H:
我一般是在主页上,当有报警时就会显示出来

网友I:
这个问题看你怎么PLC程序怎么设计的。看看你的跳转画面怎么搞。看你用的是上升沿信号还是下降沿信号。用上升沿信号做跳转画面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下降沿信号就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