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最近通过TCP/IP协议将程序上传到PC上,并将此程序下传至新买的PG上,过了1个月想改动其中的画面,同样的方式怎么也无法建立通讯连接,求教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硬件应该不会有问题,再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吧。另外如果你的电脑有防火墙的话最好关闭防火墙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