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要充磁吗?

楼主(2010-10-08):
有一台三菱的2KW伺服电机,线圈出了问题,需要打开检修,但是听说伺服电机打开后,需要充磁,否则就不能使用.请教一下,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需要充磁,雪耻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转子正常就不用,但是如果要拆编码器你可要小心。拆掉后你可能找不到零位。

网友B:
不用,最好不要去拆编码器,很容易损坏。

网友C: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永磁体的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