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螺杆空压机控制器MAM-200怎么解开用户密码    求解!!!

网友A:
MAM-100的就是1818,200的不知是不是。

楼主:
MAM-100的就是1818,200的不知是不是
谢谢  先试试看

网友B(2011-12-16):
如何编程呢?师傅们有他的编程和解密软件吗?

网友C(2012-01-21):
出厂的密码一般是1618,就是不知道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