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变压器制作要点
1、绕线
A 确定BOBBIN的参数
B 所有绕线要求平整不重叠为原则
C 单组绕线以单色线即可,双组绕线必需以双色线或开线浸锡来分脚位,以免绕错
D 横跨线必需贴胶带隔离
1)疏绕完全均匀疏开
2) 密绕排线均匀紧密
3) 线圈两边与绕线槽边缘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A,B
4) 套管长度必须足够,一端伸入绕线管的安全胶带以内,另一端伸出BOBBIN上沿面,但不得靠近PIN
5) 最外层胶带切割在铁芯组合面,切割处必须被铁芯覆盖.
6) 胶带边缘与绕线槽平齐,胶带不歪斜,不反摺不破损.
7) 跨越线底下须贴胶带,保持跨越线与底下线圈绝缘.
2、缠线
A 立式BOBBIN
粗线: 0.8φ以上缠线1圈
细线0.2-0.8φ缠线1.5圈
极细线0.2φ以下缠线2-3圈
立式BOBBIN缠法之原则:缠线尽量压到底以不超过凸点为原则
B 卧式BOBBIN :约缠2-3圈,疏绕不要压到底,以免焊锡时烫伤BOBBIN,如果有宽度限制且规格严格时才用此方式,将缠线压到底后焊锡,再剪边PIN,以减少整个变压器的宽度。
C 横式(卧式,BOBBIN之缠法:约缠2-3圈疏绕,不要压到底以免焊锡时烫伤BOBBIN
注:如果产品有宽度限制且规格紧必须将缠线部分剪短时为特例,此时即必须将缠线尽量压到底。
3、套管 一般套管之位置规则:
A 外部:套管未端与PIN之距离愈短愈好,但切记绝对不可将套管缠在PIN上会造成空焊现象。
B 内部:a无边墙配合,平贴BOBBIN约1/2L的长度
B有边墙配合,套管一定要在档墙内。
档墙胶带(margin tape)其宽度及材料不可任意更换,因为在设计变压器时其宽度及材质都是涉及安规需特别注意。
档墙胶带之宽度:一般需与绕线绕组的高度等高,以防止在绕线时铜线叠在假墙上,但如果因装core困难时有时会包约1/2-3/4的高度,但以绕线不叠在假墙为原则.
技巧: 有时因出入线粗又有套管时如果会影响其厚度时可采用跳过引出线的做法,此时要特别注意套管的位置,一定要有足够安全距离(深入假墙之宽度)
此点一定要深入假墙内有时因假墙缺口较大时或铜箔与M/F并绕时,无明显判别是否深入假墙或线上M/T时必须选用与M/T同宽度的安全棒,每颗进行测量.
4、铜片之绕制原则,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
A 一圈不接引线,头尾不可短路,头尾之间有绝缘材料隔离
B 一圈接引线,胶带宽度必需大于铜片的宽度
C 一圈以上之铜片两根引线
D 中间抽拓型之铜片,三根引线
5、理线
1) 直立式理线标准
A细线,粗线均需理满一圈以上,理线位置介于底座与凸台的2/3高处(不足者增加理线圈数)
B线头长不可超过相邻两脚距离的一半且最长不可超过1mm
C多组线并绕理线,细线放在最上层且不可理完一股再理另外一股。
D如有套管时,套管的长度不低于底座
E同槽不同脚理线时,同向而绕则可以。
2) 卧式理线标准
A理线平均分布在脚上,线头至少要超过线脚的一半(不足者增加理线圈数补足,但最多不可超过线脚长)
B理线自脚根部理起螺旋向上且最少理满一圈以上。
C线头长不可超过相邻两脚距离的一半且最长不可超过1mm
D多组线并绕理线,细线放在最上层且不可理完一股再理另外一股。
E同槽不同脚理线时,同向而绕则可以且套管的长度不低于底座,不靠近PIN。
6、焊锡
1) 焊锡后PIN脚平整光滑,不沾异物。
2) 线头不高于凸点。
3) 焊锡后BOBBIN完整,无容损及脚短现象
4) 焊油(助焊剂)残留少,无沾锡,无短路。
5) 胶带无容损
6) 焊锡最少焊满一圈
7) 焊锡后不能有横向锡尖
7、组合
1) 铁芯组合面平整,无歪斜。
2) BOBBIN,CORE,接线脚保持整洁,无沾附杂质及胶类。
3) 认清有GAP的CORE放在哪个方向
4) EE,EI,UU型CORE最大歪斜不可大于0.5mm或1/10CORE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