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1.交流变频器
交流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把工频市电转换成为直流电源,并把它送到功率模块。同时功率模块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输出频率可变的电源,使压缩机电动机的转速随电源频率的变化而作相应的改变,从而控制压缩机的排气量,调节制冷量和制热量。

2.直流变频器

直流变频器也同样是把工频市电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同样,功率模块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所不同的是模块输出的是受控的直流电源,此直流电源送至压缩机的直流电动机,控制压缩机的排气量.由于压缩机使用了直流电动机,使空调器更节电、噪声更小。严格地讲,这种空调器应该称作“完全直流变转速空调器”。

网友A(2010-12-10):
三晶变频器S350 数控机床专用---高端品牌变频器领先者
三晶变频器在数控机床应用的主要特点:
1、低频力矩大、输出平稳
2、高性能矢量控制
3、转矩动态响应快、稳速精度高
4、减速停车速度快
5、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混淆概念

网友C(2011-01-10):
变频器VFD或者VVVF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的频率和幅度的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传动元件。
整流器rectifier 将交流转换成直流的换流器。驱动直流电机的。呵呵,数控机床中主轴中用的比较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