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

楼主(2010-10-08):
在上班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安全模块,,,11脚有DC18.5V的电压,,,经过机器上的所有限位开关急停开关的常闭点
后到该模块的第12脚,,,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若该回路闭合则模块的常开闭合输入PLC则可以正常开机,,,故障现象,,,,
模块正常,,,,所有的限位和急停都没有断开,,,也没有接地,,,模块的常开点时不时的出现断开的现象,,,导致机器正常运行时自动会停,,,,立该开也开不起来,,,,过一小会再开又可以开的起来了,,,过去查故障,,,,将回路的第二个限位开关断开,,,测模块11脚对地有21.2V电压,,,拆下11脚的线测只有18.5V了,,,而且断开各个限位开关后所测得的11脚对地电压都不一样,,,最高可达到24.3V,,,怀疑是控制线和动力线走在一起所致,,可是机器在出现故障时我测11脚对地只有12V
而正常工作时11脚对地有21.4V,,,为什么会时不时的电压降低呢,,,而且因电压降低而模块动作,,,整机停止后这个12V电压也不会立刻升高,,,而是要维持一小会,,,现在从新放线后,,,模块11脚对地有18.3V左右电压,,,,故障解决,,,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请教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画图,,,,不然就画个图了,,,,,,,那位师傅有特简单,,,特别好学的画图软件,,,介绍一个,,,,只要能画简单的电路图就好了,,,,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线路某处破损接地所导致

网友B:
看来,还是与线的连接或导线本身有关;
不知,重新放线时,发现过疑点没有。

楼主:
哪些线放在线槽中,,,还有从机中间穿用扎带扎的拿出来太麻烦了,,,直接由接线端子处拆下不用,,,另放一条接上,,,,

网友C:
11脚跟12脚直接连上  试试   。。

网友D:
怎么这么乱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导线有断点或皮损所至

楼主:
11脚12脚连上,,,哪 就是短接了,,,,哪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外面好多安全保护不能用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