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指令输出

楼主(2010-10-08):
PLSY指令使用一次,通过编程,可控频率、脉冲个数。注意模拟运行不了,写入PLC中运行。

网友A:
楼主,那控制正反转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B:
如果频率高一点,不知用Y00的上升沿使D30加1,计数准不准?楼主试了吗?

楼主:
这与正反转无关,如指的是步进电机控制,另加方向控制端输出。

楼主:
PLSY指令在上例里频率为5Hz,如用FX2N-48MR试验,可听到继电器的通断声音,实际应用要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