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变频器要长期保存要注意些什么?长期保存的变频器使用前又要注意些什么呢?谢谢回复

网友A:
长期保存?对于电气系统这就是一个灾难,长期闲置的电气系统,其老化程度更快。长期搁置的变频器,重新使用以前,必须要检查和预充电。

网友B:
我觉得变频器维修主要是除灰和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