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通电后“嘭”的一声,变频器响了。有火花但是无异味。拆开检查后发现电源线接错了,电源线接到直流电源接线端子上了。重新接线后也不能工作了。请教一下变频器出什么问题了?能否自己修理?

网友A:
人为的,不好说啊!

网友B:
应该检查电容和模块了.

网友C:
3.7kw的变频器有保险,可能是保险烧了.更换后,有万用表检查P.N对R.S.T的阻值情况.确认三相阻值大小一样后,方可再上电.

网友D:
送修或买新的吧;

楼主:
楼上朋友,请问保险可以自己更换吗?看着很复杂的样子。不是新变频器,二楼朋友,请问维修大概得花都少钱?

网友E:
这也不好怎么说,要看厂家决定的。

网友E:
我的客户,没过一年保修期的话,我都免费给他们维修的。

网友F:
估计不好修 小功率很容易把电路板炸坏
大功率变频器安装不紧凑,相对好多了

网友G:
接到直流上肯定模块炸掉了,一般小功率的都紧凑电路上估计也炸开了。送修意思不大,换台新的吧

网友H:
求救ls变频器电路图型号sv110is5-4n,谢谢

网友I:
整流模块肯定坏了 线接错了 保险丝还有什么保护功能 这种是人为损坏的 估计厂家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