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0-10-08):
我有一台1.5KW的电磁调速电机,屡烧励磁线圈,要不就烧电磁调速控制器,不知道啥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的转速是不是很慢,转差大,易发热

网友B:
启动转矩大吧

楼主:
负载的转速很快,是最高转速,换上新的用不了几天就烧坏,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C:
检查电枢阻承

网友D:
检查一下测速发电机反馈回路。

楼主:
好的谢谢,我检查一下

网友E:
启动时要注意从零往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