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y7132磨齿机(数控)磨齿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机床上电后电源及报警指示灯闪烁不停:
当此灯闪烁时,说明有报警发生。当报警发生时,显示屏工作画面右下角显示报警信息,操作者可根据以下报警信息合理处置。
“电机保护动作”:请检查砂轮或者润滑电机保护开关是否跳闸,排除电机故障后,可将保护开关复位。
“分度伺服故障”:请检查分度电机皮带是否过紧,涡轮副部分是否缺油卡死。
“展成伺服故障”:检查展成部分有无机械卡死,润滑油是否充分。
伺服报警后,请打开电气箱盖观察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根据代码采取相应措施。
机床不能启动,显示屏右下角显示“请先回零”:
按“回零”按钮,将工作台调整至零点位置,再开动机床。
机床回零后,机械零点不在零位:
尤其机床初次上电,按“回零”后,工作台不在零点位置,可进入 机械零点设置:按“↑”“↓”进入机械零点设置画面,按alm键,显示屏右下角显示“手动”字样,进入手动功能状态。点动“回零”或“清零”按钮,将工作台点动至零点位置,同时按住操作面板左下角“暂停”按钮和显示屏clr键,显示屏“机械零点设置”后面的数字显示“000000”,机械零点设置完成。再按一下alm键,回到“自动”状态,显示屏右下角显示“零位等待”。
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改造完毕的y7132磨齿机就能马上加工出完美的产品,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机械的调整。如果加工出的齿轮仍存在变动量大(累积误差超差),可考虑从以下几个解决:
1 前顶尖(右侧顶尖)校准到一丝以内,后顶尖校准到两丝以内。2 松开蜗轮锁紧螺母,转动前顶尖部分,看蜗轮、蜗杆之间是不是存在间隙,调整至间隙最小,以蜗杆用两手指轻松转动,且有粘滞感为准。
   3 另外,工件的装夹也很重要。
   4 润滑油太大或太小,也可能引起变动量。
   5 进给滚珠丝杠损坏,也可能引起变动量。
不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将汇总各方专家意见后,给你满意的答复。

青州市鑫威数控维修中心
欢迎垂询:13963633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