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有纸记录仪接温度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温度变送器出来4...20mA信号,接到记录仪的一个通道,由于该记录仪只能接收1-5V信号,所以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我的问题是并两根线到另一个通道让两个通道显示温度值可以吗?(因为他们要求在状态1时量程设在0-50度,状态2时设在50-150度,为了避免频繁进菜单改变量程,就想接到两个通道,一个设成0-50度,另一个设成50-150度)。谢谢啦

网友A:
1-5v的电压信号就是为了方便控制室多台仪表并联接收同一信号用的,所以将其并联至另一个通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输入信号与显示量程的对应关系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表.UR1000/UR10000/SR1000/SR10000/URS/1000?

楼主:
型号是UR10000的,针式有纸记录仪

网友B:
UR10000/pen式有纸记录仪有六个相对独立的通道,可以独立组态,每个通道均可接受RTD/TC/4~20MA/0~20MA/1-5V/0-5V等信号,组态方式看一下说明书即可.

网友B:
SORRY,UR10000/pen式有纸记录仪有4个相对独立的通道,UR10000/dot式有纸记录仪有6个相对独立的通道.

楼主:
zzzzzddddd2 你说的组态是指什么?像我图里面的行吗?谢谢(是UR10000/dot)

网友B:
组态是指该通道取何种信号,上下量程,报警点等,如你图示应该均为1~5V信号,故只需在每个通道设定你所需的量程即可,也就是1V对应多少度,5V对应多少度,分别保存就好了.具体步骤看一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