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用过的师傅请指点一下:FX2N的程序是否直接改变把PLC类型改为3U后就能直接写入3U里面使用?我也做了工控几年,一直用2n,现在我不想用2N了,原因不说大家也知道,我早就想改为3U,可是我有4000多步程序,并且有很多逻辑运算的同步张力程序,如果要换其他PLC,又要从头到尾编一次很麻烦,上次我听三菱的讲,3U不需要重编,改变原程序的PLC类型就能使用原2n程序,可我还是不敢下手,各位用过的师傅们给我个确定的答复.比如原程序、内存数据、4DA、4AD的程序都不需要改变吗?

网友A:
就主机来说是可以的。如果同时使用3u的4da就需要修改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主机来说是可以的。如果同时使用3u的4da就需要修改程序了。
是啊,有些地方还是不一致的

网友C:
如果只是换主机,后面的扩展没有换,可以在程序中直接改变PLC型号
但要注意两者特殊的软元件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可以手动改过来,比如在定位方面有些特殊软元件的地址是不同的
4DA、4AD这些程序不改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D:
指令FX3U的基本上都能包括FX2N;
注意寄存器、中间继电器有不同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但是我在修改PLC类型时,它会自动修改PLC参数设置,中途并没提示我修改某些寄存器或辅助继电器,是不是就是说我的程序中那些需要改变的寄存器没用到,不需要修改,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次程序不能全部用在3U里,它应该会提示需要修改,各位师傅认为呢?能否举例3U里那些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与2N的不同,谢谢

网友E(2013-05-31):
楼主是不是已精通了?能否再续续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