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请教咸老师:一台37KW的变频器上电应显示Er.17(电流检测错误),开始以为是U相或V相电流互感器损坏,当拆掉互感器之后重新上电还是显示Er.17,复位不掉,把驱动板上电流检测线切断上电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连品牌、型号都不说;

网友B:
二楼的意见正确!应该说出变频器的型号,以便查对故障代码.
除电流互感器外,后续电流检测电路,多由运算电路构成,故障时也会报出故障.另外,电流检测电路多由正\负15V供电,电源不正常时,也可能报出故障.
还有一个问题,电路检测与电压检测电路,还需一个基准电压,一般为负2.5V或正2.5V,10V等,多由TL431或LM7\317调压取得,当该电路不良时,误输出电流故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