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交-交变频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和交-直-交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交-交变频器:没有直流环节,直接对交流斩波,频率只能往低调,调速范围窄,主要用在大功率,调速性能要求低,低成本,等场合

交-直-交变频:先整流成直流,在对直流斩波,调速性能稳定范围宽,但对电机线圈有冲击,开关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交变频器:没有直流环节,直接对交流斩波,频率只能往低调,调速范围窄,主要用在大功率,调速性能要求低,低成本,等场合

交-直-交变频:先整流成直流,在对直流斩波,调速性能稳定范围宽,但对电机线圈有冲击,开关损耗大。

现在好像很少用交-交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