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变频器所带的恒功率负载和恒转矩负载主要都有哪些?对于两种负载来说,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比如 风机

网友B:
风机和泵类属于变转矩负载。一般恒转矩负载包括的很多,比如传送带、起升机、辊道等都是恒转矩负载。而电动车载电机驱动,就是恒转矩+恒功率负载驱动。也就是,基速以下恒转矩驱动,基速以上恒功率驱动。以满足爬坡、超越加速等等不同的行驶工况。

楼主:
怎么样理解恒功率负载和恒转矩负载?

网友B:
恒转矩负载就是不管速度快还是慢,他的阻力是一定的。恒功率负载,是指的不论转速的快慢,所产生的负载功率是一样的。

都是针对转速的变化而言。因此在选择电机特性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明确负载功率的范围和转速的关系,然后,让所选择的电机功率曲线覆盖负载功率曲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转矩负载就是不管速度快还是慢,他的阻力是一定的。恒功率负载,是指的不论转速的快慢,所产生的负载功率是一样的。

都是针对转速的变化而言。因此在选择电机特性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明确负载功率的范围和转速的关系,然后,让所选择的电机功率曲线覆盖负载功率曲线。就OK了

能举例说明哪个恒转矩负载,哪个恒功率负载?

网友B:
举例:
恒转矩负载:电梯,当载满人或物的时候运行,就是恒转矩负载特性;
恒功率负载:卷绕,卷径越大,负载越重,转速越低;卷径越小,负载越轻,速度越快。
既满足恒转矩负载也满足恒功率负载的传动:车载驱动电机,当额定转速以内,驱动转矩达到最大,可使汽车具备足够的启动行驶驱动力,而高速状态(额定转速以上,具备最大功率恒定能力,克服行驶阻力使车速具备高速行驶的能力。

楼主:
这两种负载选择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还是变频器没有区别,只是在设置上有所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种负载选择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还是变频器没有区别,只是在设置上有所不同
有的变频器制造商把变频器分成了三个档次,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一档叫“工程型”。功能比较多,性能比较高,价格比较贵;另一档叫“通用型”,价格便宜,功能相对简单,指标一般;还有一档叫“风机泵类型”专门用于变转矩负载的场合。

所以,选变频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分为恒转矩类型或变转矩类型。不过我一般都选用恒转矩类型的(矢量型的)变频器。针对风机和泵类的变转矩场合,也用这个,只是将他选小一档,并设置成变转矩应用就行了。

选择变频器和电机,主要是针对所驱动的负载特性要匹配。也就是说,电机和变频器组成的系统转速/功率曲线所包围的面积,能覆盖实际的负载曲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种负载选择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还是变频器没有区别,只是在设置上有所不同
有的变频器制造商把变频器分成了三个档次,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一档叫“工程型”。功能比较多,性能比较高,价格比较贵;另一档叫“通用型”,价格便宜,功能相对简单,指标一般;还有一档叫“风机泵类型”专门用于变转矩负载的场合。

所以,选变频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分为恒转矩类型或变转矩类型。不过我一般都选用恒转矩类型的(矢量型的)变频器。针对风机和泵类的变转矩场合,也用这个,只是将他选小一档,并设置成变转矩应用就行了。

选择变频器和电机,主要是针对所驱动的负载特性要匹配。也就是说,电机和变频器组成的系统转速/功率曲线所包围的面积,能覆盖实际的负载曲线。就OK了。

能具体解释一下矢量型的变频器和通用性的区别?

网友C(2011-01-12):
控制液压泵的电机应该如何选择变频器?此工况属于哪恒功率还是恒转矩?应该选用通用型、工程型还是风机水泵型变频器?

网友B:
液压泵,属于变转矩负载特性。在泵类中,潜水泵是恒转矩负载特性。其他的,都是变转矩负载特性。

针对恒转矩特性和变转矩特性两类选变频器,除了参数设置的区别之外,恒转矩特性的工作电流要低于变转矩的特性的去选择。也就是说,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对于恒转矩的要考虑其裕量要大一些,变转矩特性的可以不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裕量。

举例,以西门子的MM440通用变频器为例,一个11kW的变频器,如果拖动一个恒转矩特性的负载电机,其电机也必须是11kW的,而拖动一个变转矩特性负载的电机,可以拖15kW的。(电机以2极或4极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泵,属于变转矩负载特性。在泵类中,潜水泵是恒转矩负载特性。其他的,都是变转矩负载特性。

针对恒转矩特性和变转矩特性两类选变频器,除了参数设置的区别之外,恒转矩特性的工作电流要低于变转矩的特性的去选择。也就是说,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对于恒转矩的要考虑其裕量要大一些,变转矩特性的可以不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裕量。

举例,以西门子的MM440通用变频器为例,一个11kW的变频器,如果拖动一个恒转矩特性的负载电机,其电机也必须是11kW的,而拖动一个变转矩特性负载的电机,可以拖15kW的。(电机以2极或4极为例)

实力不弱呀

网友B:
很喜欢使用MM440的变频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既可以恒转矩应用,也可以变转矩应用。而且两种负载特性的选型参数是不一样的,这就可以做到了物尽其用。不浪费。

因此,风机控制,也不用MM430这种专用的变频器,还是用MM440,觉得成本并没有增加多少。因为差了一个功率级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所带的恒功率负载和恒转矩负载主要都有哪些?对于两种负载来说,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恒功率负载:卷饶类是典型的。

网友B:
是的即便是卷绕类的恒功率负载,使用的也都是恒转矩类的应用。比如恒张力控制、恒转矩控制、同步控制等等。都是按照恒转矩类应用来选择参数和设计、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