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台达单相1.5KW(VFD-M系列)  我连续装了4块 都出现使用一两天后调速特别慢 同一个问题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呵呵;检查频率给定方式,换种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负载转两天后,变重了啊.电机功率也是1.5kW的吗?
将变频器功率换成2.2kW的试一下.

网友C:
据我所用,台达的还可以呀,检查参数设定以及外部负载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我另补充以下 1 。我的设置外部端子 故障出来后外部端子控制不工作,恢复面板后 面板操作可以  2  咱的负载是0.75KW配1.5的机子 3 以前我们用的也是这个机子使用了3年,这次出现故障后 对设备也检查了 设备没问题  。  我真没辙了

网友D:
是不是设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E:
应该问题出在机械上吧,比如说开机冷的时间一长发热的部分无润滑油等。

网友F:
连续装了4台 都出现这种问题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你变频器的进线电压是不是正确   参数重新设置一下  你也可以把频率设置成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