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0,K0,H0FF,K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09):
如图,TOP是 以16字节为单位写入,但是后面的类似 H0,K0,H0FF,K1是什么意思呢?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或者是把H0写入到K0,H0FF写入到K1?
类似的下面这段的FROM是16字节单位读出,但后面H0,K20,D31,K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向特殊功能模块写入数据的指令。你可以参照指令说明书来看,K和H分别表示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没什么特殊意思。十六进制每位最大值为F。H0,H1,K0,K1之类的,只不过是写入的数据模式不同而已。扩展的特殊功能模块多了,肯定要告诉系统,你所写的数据时给第几块模块的,所以就有了K0,K1之类的。通常我们喜欢用十进制,所以你偶尔看到十六进制,会觉得有点乱。
一般的表达式是这样的:向K*模块的K*缓存写入数据K*,末尾那个K*则表示高低位。因为有些缓存地址,存放的是32位数据,而有些则只存了高16位或者低16位。

网友B:
楼主可以查看三菱的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C:
先查看你硬件是什么特殊模块,看对应模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