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1.电缆功率

     自控温电伴热线的功率是制造、使用的重要参数,是必须实际测量的稳态参数。实际测量指参照电缆实际使用条件测量其发热功率,测量的状态必须是已达到稳定的工作状态。例如现代工业己广泛采用管道装备输运流体物料,输运中需要对管道的物料实行伴热保温。因此要用与管道伴热相同方法测量自调控电伴热线的功率。这样的功率在管道伴热的热工设计中可以直接引用,并能获得良好的运行效果。所以,北京中海华光测量电伴热线功率时,将一定长度(1M)被测电伴热线平放在钢管外壁面上贴紧,管外按实际模拟伴热物料。因此标称功率通常是指在额定工作电压下、在一定保温层内以电伴热线伴热的管道温度为10℃时,每米电伴热线输出的稳态电功率。

2.自控温电伴热线限温伴热性能

     自控温电伴热线的电热材料是PTC材料,故有PTC及开关温度特性。电伴热线的电阻—温度的特性变化是电阻随着温度缓慢增大;则电伴热线功率-温度的特性变化是电阻增大后功率随着降低。因此,电伴热线通电时能发热、升温,当温度升致开关温区时升温减慢,最后停止升温。这是因为升温后电伴热线电阻已经很大,几乎阻断电流,使电伴热线功率相应减小到只够维持该温度下散热保温平衡,因而电伴伴热温度也就稳定不升了。

 限温本身也是一种温控特性,它决定于高分子基材。若将电伴热线单独隔热通电升温。隔热程度越高,电伴热线输出的功率会愈小,芯带温度则愈高。但电伴热线的功率降致最小时不会小到为零,但有一个最低值的,是由于电伴热的电阻不会土无穷大。因此,可将电伴热线降致最小时的芯带温度称为自限温度。

 由于芯带外面还有层层结构,电伴热线的最高表面温度不会高于自限温度;在维持工业体系伴热保温时,电伴热带的最高维持温度不会高于自限温度;自限温度、最高表面温度、最高维持温都与热平衡及电伴热线品种有关。由于自调控电伴热线本身的温度自限,保水旱轮作本系的物料温度就不会超过合理设定的高险点。这也是自控温电伴热线能增加了防止过热的保险,对易气化、易爆、易燃等敏感物料的安全运行起到了把关作用,但前提是没有破坏性的外来热作用。
3.自控温电伴热控温伴热性能
3.1自控温电伴热的控温特性

  自控温电伴热不单是加热,而且在稳定的温度下有一定的控温作用。环境温度变化会引起管道物料温度波动,用自控温伴热线可以使料温的波动减小。电伴热线的温控特性能愈强,则电伴热线的控温作用愈强。但控温精度不如现代智能化控温仪的高。目前,我国在冬天低于零下气温相对少,如伴热系统采用了中海华光电伴热控制箱后更加节能省电和延长了电伴热线的寿命,由中海华光电伴热提供的电伴热线控温性强。

3.2伴热保温的热平衡条件

   在低温环境单靠隔热材料层保温,储运体系的热量仍会逐渐散失,使物料或水的温度慢慢下降,长此以往,导致液态物料粘度增大、析晶、分相或冻结。因此,需采用主动保温措施即伴热保温。它是在隔热层保温的同时,用电伴热线对物料体系加热,即时补偿体系的热损耗,借以维持运行需要的操作温度。
自控温电伴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