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突然转动力度不够。有那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10-09):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器问题,或者频率不匹配,前者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B:
如果是好的,突然没力,80%为驱动器故障。然后检查一下是不是缺相。或者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好的,突然没力,80%为驱动器故障。然后检查一下是不是缺相。或者是电源有问题。
步进电机就不爱坏吗?

网友D:
查一下驱动器的驱动模块,几组的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B:
步进电机坏的机率是有,但如果能转动,只是没有力,基本上可以排除电机烧的可能。

网友E:
1,有可能驱动器故障导致.2,电机连接线有脱落或断线,引起丢步造成力度不够

网友F:
看了各位所述,我理解为:先检查有无缺相(包括有无断线)、驱动器、及电源,再判断电机有无问题。
---------------------------------------------
欢迎支持【职场人生】论坛:
http://bbs.gkong.com/list.asp?Boardid=84&Big=Y

网友G:
电源过载力不够
驱动器、电机选大一些

楼主:
故障原因已找到,原来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漏电现象,换后OK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H:
很有可能是驱动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