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我们设备上的一个电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正反转。2,快慢两种转速。
具体情况就是,在碰到第一个行程开关时减速,碰到第二个行程开关时停止。然后再返回,在减速,在停止,再返回,如此反复!
请问不用变频器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用别的控制方式可以可以达到吗?有具体方案或电路图最好。
希望大家给与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用变频器,就得用双速电机,不然没法满足你的条件的

网友B:
电机功率够大星角转换两种速度可以满足啊,线路复杂点而已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想节约成本,采用双速电机可以变速,但不知道速度能否满足要求,星三角转换速度不变,只变力矩。如果不记成本,伺服优先选择。

网友D:
星角转换不可行,它只改变输出功率,没有改变转速。用在减少起动电流的启动过程。用多速电机,直流电机(加不同电压)等都可实现。对于交流电机从公式:n=(1-s)60f/p考虑。不变频f,可变极对数p,再复杂的改变转差率s。

网友E:
还是用变频器比较适宜,控制简单,性能满足要求.
次之,用双速电机;
再次之,用滑差调速电机.
不提倡后两种方案.

网友F:
可以不用变频器,用双速电机就能达到要求,最好用变频器,控制的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变频器比较适宜,控制简单,性能满足要求.
次之,用双速电机;
再次之,用滑差调速电机.
不提倡后两种方案.

网友H:
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说双速电机可以,这电机的低速档未必是他要的速度,因为双速电机的二个速度也是固定的,未必刚好是他想要的速度。想省钱电机也不要用了,用手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说双速电机可以,这电机的低速档未必是他要的速度,因为双速电机的二个速度也是固定的,未必刚好是他想要的速度。想省钱电机也不要用了,用手摇。

不错!双速只是两个固定速,不一定满足要求!
除了采用变频器,似乎已无讨论的必要。

网友I:
用频器,双速电机变速时是突变的,对移动机构不好,不适用的,要不就用带滑差离合的电机还行,变频器最好了,有加减速。

楼主:
呵呵。。。看来这个变频器是省不掉了!本来是想省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星角转换不可行,它只改变输出功率,没有改变转速。用在减少起动电流的启动过程。用多速电机,直流电机(加不同电压)等都可实现。对于交流电机从公式:n=(1-s)60f/p考虑。不变频f,可变极对数p,再复杂的改变转差率s。

网友K:
如果情况允许用滑差离合电机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调转速的电位器用固定电阻接成你所需的转速的两个档位,通过换挡和改变电机相序来试试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L:
建议用经济型变频器.可调节加/减速时间.达到加速-恒速-减速-停止的距离和时间要求,无变换过程的电源和机械冲击.

网友M:
你对速度要求很严格吗?但是希望可以不省略变频器!

网友N:
我也建议用手摇,最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