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型号三凌fx1n 60mr
出现power灯一直闪

与PLC连接时出现错误代号es:0180840b
RUN和其它灯都不亮
不只是什么问题请老师指点,急,现在设备不能运行。

网友A:
什么和PLC连接?电脑?
通讯设置怎么设置的?用的什么线?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电源线接触不良吧,就是一通一断,所以PLC的电源提示灯也闪.
其他的灯肯定不亮

网友C:
闪烁表示内部程序出错或是有其他原因但多数是程序出错,此时重新写入正确的程序就可以了。或者是内部已一些掉电保护的寄存器出错,一样写入正确的程序即可...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这个回答是我引用别人的 )

网友D:
POWER灯不是程序的问题;
送修吧;或换电源板;

网友E:
确认是不是通信电缆的问题,串口的问题。

网友F:
你把PLC输出的dc24v连线拆掉,确认供电没问题,POWER灯还闪-----plc坏了。
如果不闪了,run亮----dc24v负载有问题。

网友G:
呵呵
注意,他说的是POWER.个人认为跟程序和通讯无关系.处理方法:程序清空,负载去掉,只接电源再看.还是闪烁,送修吧.

网友H:
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I:
电源回路有问题。

网友J:
RUN灯不亮,是不是你运行的开关未打开呀

网友D:
POWER都闪了,RUN还能亮吗?

网友K:
plc输出的直流电压短路

网友L:
程序清空,负载去掉,只接电源再看.还是闪烁,送修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程序清空,负载去掉,只接电源再看.还是闪烁,送修吧.
楼上的你除了复制别人的话,还会什么啊,你一天复制几个帖子啊?

网友N(2011-10-29):
可能是外部24V电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