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三菱PLC数据寄存器(D)、文件寄存器(R)的具体区别,如程式MOV  D150  Z,MOV  R0Z  D125中的R0文件寄存器作用。实际监控时D150、Z、D125均有数值显示,而组合R0Z就没有。

网友A:
好像可以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R0的用法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想不明白:(1)我实际使用的是R0Z,不是R0Z0,现场监控使用设备中的程式,R0Z的确是无数值显示的,而D125却有数值显示。(2)我厂用的是A1SH(CPU),如果编写Z0和R0Z0提示警告出错,只能编写Z和R0z。见笑了,请你再教。

楼主(2011-08-26):
R0Z是有显示的,假如变数Z确定数值,如Z=10,R0Z即为R10,查找R10的数值,就是程序R0Z的数值。

网友B: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楼主:
R0Z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件寄存器地址编号,当Z=10时,R0Z=R0+Z=R0+10=R10。此时R0Z的组合,指向就是调用R10内寄存的数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