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咸老师 各位老师们好:
  学生现在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就是 SANYO的伺服驱动器 始终报伺服报警 现在能换的东西都换了 没发现问题所在 还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驱动器通电半天后再用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冷却下来开机用酒不行 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也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见仁见智     晚生感激不尽

网友A:
驱动器通电半天后再用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冷却下来开机用酒不行 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你的意思,是通电半天后,能正常开机,可能是预热的缘故?但是冷态开机,或是停机时间长了,再开机,就开不了?
大家搞明白,才好提参考啊。

请监控和检查主板工作电源,看电源是否稳定,有缓慢变化现象?可能为电容元件在通电后,泄露电流随开机时间逐渐减小,至能“正常”工作。
检查或更换单片机复位脚电容,如果复位是R、C控制电路的话。
伺服驱动器,我经手极少,只能提两点参考了。

网友B:
在热机装太下用无水洒精对部份元件降温的方法试一下,能不能找出那个元件,,

网友C:
我觉得在不能运行时你应该看好驱动器报什么警。

楼主:
就是报伺服报警 冷机时不能用必须通电半天后报警才能解除

楼主:
就是冷机时开机就报警  只要开机不做任何动作半天报警自动解除 才能用 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我来顶一下帖子。
觉得2楼观察电源情况的提议,有道理;或者看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现在的板子,应当不存在受潮的问题。

网友E:
版主的说法有些道理

网友F:
把电解电容全部更换掉,特别是电源部分

网友G:
电容变质或有脏物漏电

网友H(2010-11-23):
我正好手头也有一台SANYO的伺服驱动器,上电始终报警,后来发现温度检测又问题,短接它,报警解除。  倒是可以正常运行,不过危险性较大。此温度检测在一个电阻模块中,目前还没找到卖的。  杯具啊!!!

网友I(2017-03-21):
首先找说明书查到报警信息,报警记录,不要盲人摸象向你这种情况我感觉是电解电容在作怪,先查电解,电源初次级电解,拆下来用电桥测损耗超0.4全不要(如果电源部分能查出毛病就修好了就不用查小信号)再查找到报警相对应电路电解像摘虱子那样找电解,